修复一台+5SB待机电压低的长城电源

楼主(2012-03-27):
长城电源,+5SB仅有4V绿线接地风扇不转,按常理,应为光耦及稳压部份故障,更换光耦及431均不能提高电压,还是4V,将稳压部份电阻全测试过也是正常,将分压电阻换大,电压也不变,这样的故障真是少见!
最后测试连接电容的431两脚电压,居然是一样,怀疑电容有问题,更换后,电压正常为5V。将该瓷片电压用电阻测试居然有阻值,真是瓷片电容坏了,瓷片电容坏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最后该电源绿线接地,风扇转了,再上机子也正常了,至此,电源修复完成!

楼主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学习了,对新手很好的教材

网友:
最好上个图,看了也明白。

网友:
修过一个飞利浦显示器1507供电脚对地的瓷片电容漏电,导致电压不足不能启动

网友:
瓷片电容容量变小,短路。都碰到过,就是平常不太爱坏

网友:
瓷片电容坏的确实少见

网友:
我也有个全汉的电源,查查看是不是C坏了。。。

网友:
学习中,以后碰到同样问题,就要留意这里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个电源,是7500b 和339的,开始是辅助开关管,和主开关管,保险都烧了,后来全部检查发现就开关管坏了,周围原件也都在路测量了下。然后试机,发现5v只有4v,12v有18v高,后来把确定是7500b坏了。

网友:
谢谢老大分享!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多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
修过一个飞利浦显示器1507

网友:
不能小看小瓷片电容,它的作用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