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845GV不开机故障求教

楼主(2012-03-27):
联想845GV不开机,开机针上有5V电压,w8327THF第67脚无电压,无3.3-0V的跳变。南桥3.3VBS正常。撬开67角,芯片上面的67脚有1.4V的电压,主板焊点上没有电压。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南桥或者IO快了。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
先换个IO试下。

网友:
可以I/O挂 了。

网友:
偶这是这么的PROFESSIONAL专业,I、O坏了不定定,换个稳定的电源试下

网友:
io换了,还是那样,板子上的67脚应该有电压的,没给上,看了半天看不懂67脚连到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