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做BGA为什么要先把锡球融化在芯片上?

楼主(2012-03-27):
洒好锡球以后,去掉钢网,能不能直接上BGA机器

不能的话,请师傅们说说原理

网友A:
不熔锡球不能定位,锡球会容易滚动错位,导致该连的没连上,不该连的短路了。
如果技术真的到家的话,应该也可以直接上BGA。不过那样的风险真的很大!

网友:
兄弟、你的这个想法估计还没人想过、太超前了、你没有固定锡球你怎么焊上去啊?

网友:
固定锡球  可以容易定位与防 静电。

网友:
我还想把球一半放板子上,一半植芯片上,间隔错开,到也就是想了。。

网友(点评):
兄弟,你辛苦了,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你应该可以开创一个新时代了

网友:
如果你能保证这么多锡球都不滚动的话,可以不焊在芯片上,而直接上BGA

网友:
你是不是搞维修的啊!如果是的话都懂得!

网友B:
楼主你应该这样想,钢网不用金属的,用焊膏通过一种特殊技术变成各种各样的网(就像胶囊的外壳一样吃了也能消化掉),把球都放好后直接按到板子上,用家用吹风机,记得把风机改装一下,加几个二极管电阻这样就把转速降慢些,风机的口径也大这样就可以BGA了,省钱又省心

网友:
我觉得  这个生产厂家研究过的, 一般回流焊 都是 在板子上 上锡,   BGA的 研究过后 放在芯片上 更方便些,

网友:
这主意相当不错,就一次性的东西,连刷锡膏都免了

网友:
不先融在芯片上那你怎么上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应该这样想,钢网不用金属的,用焊膏通过一种特殊技术变成各种各样的网(就像胶囊的外壳一样吃了也能 ...

也没那么难,简单可以用很薄的电路板材料做网,做上去就不准备取出来了。就是批量生产成本怎样没有估计出来。

网友(点评):
柔性电路板,有人做过的,不过不是植球,是焊接芯片时在PCB上定位的。也就是玩玩而已。当时的技术不成熟,以为焊接时定位很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没那么难,简单可以用很薄的电路板材料做网,做上去具不准备取出来了。就是批量生产成本怎样没有估计出 ...

那还不如都生产成像CPU一样插上去简单,所有的芯片都那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如都生产成像CPU一样插上去简单,所有的芯片都那样做

这个方法,我跟朋友也研究过,

不过,这样做的话,座子也容易出问题啊,修起来更困难。

网友:
曾经见过是机器给芯片点锡点的,不是靠加热融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熔锡球不能定位,锡球会容易滚动错位,导致该连的没连上,不该连的短路了。
如果技术真的到家的话,应该 ...

我是放好锡球,再拿掉钢网上BGA焊接球的,没用风枪!

网友:
不是不能,是因为成功率比先将锡球融化固定在芯片上要低得多,所以这种方法不是第一选择。

网友:
办法都是摸索出来的。

网友:
可以先把球植在板上的,个人感觉和植在BGA上效果一样。

网友:
这个貌似不好操作吧,板加热比较麻烦,单加热一个地方容易变形,如果上BGA另外说

网友:
这个不能偷懒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