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坏引起开机自动断电

楼主(2012-03-27):
一台老的478机器,开机后风扇自动转一下就停了,把小方头拔下来就可以正常开机,但这样是肯定无显示的喽。那现在已经确认问题点在那里了,先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的上管和下管均正常,然后直接换了一个CPU果然OK。

网友:
intel cpu一般不会坏的,除了超频。

网友:
cpu是多大的,换了多大的,如果原来是2.4换1.7绝对没有问题,不是cpu问题,应该是主板供电管理~!

网友:
478的发热量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