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Machines D640开机无显

楼主(2012-03-27):
ACER eMachines D640开机无显 排除BIOS问题
电流只有降 没有跳变 因为是用的新款P320 AMD CPU 无同型号代换
不知道 这款P320的AMD CPU容易坏吗?
各供电也都正常  开机电流1.03A 下跌到0.97A 基本就不动了

网友:
amd  CPU是容易坏。但是新机器应该改正了。这缺陷了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AMD平台的桥容易虚,检查北桥先。(可加热下看看)

网友(2012-06-01):
试下这个看

网友(2012-04-27):
用热风枪吹下试试能亮不

网友:
我也哟个~
     不跑吗~  桥都干了   南桥换了  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下bios吧!我的刚刷好了

BIOS在哪找的?能不能加我QQ给我,62108188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在哪找的?能不能加我QQ给我,621081889

我的是AMD独显的BISO加我QQ我发给你80655110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AMD独显的BISO加我QQ我发给你806551109

我是集显的,,不行哦。。我现在机是档38

网友C(2012-05-28):
引用 网友A:
我是集显的,,不行哦。。我现在机是档38

请问你的D640档38修好没有,是哪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D640档38修好没有,是哪的问题?

好了,刷BIOS肯定OK,不过论坛好多BIOS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了,刷BIOS肯定OK,不过论坛好多BIOS不行

你好!我加你QQ了,可否传这个BIOS给我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加你QQ了,可否传这个BIOS给我呢?谢谢!

www.chinafix.com.cn/thread-506655-1-1.html   去下

网友:
以前有台机器就是不显问题是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bios 问题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了,不跑CPU,不知是什么问题,论坛上说是,南桥或者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BIOS真难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