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35G问题,急需解决

楼主(2012-03-27):
宏基  4535G 笔记本      硬盘是好的。时认盘 时不认盘!在PE分区时候到一半就自动闪出或者是到PE就不认盘。我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把系统装完,然后又装回电脑里。认件认到一半就蓝屏。总之就是做不进去系统。分不了区。好不容易装进去了。开机非常慢。还不能操作。换过很多硬盘了。确定是机器的毛病。这台机器有过毛病加焊显卡好了。是不是显卡的毛病啊。!!!!求高手。解决。

网友:
硬盘应该是南桥管理的吧。 查查硬盘的供电。不行就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认不到硬盘,就查硬盘的供电呀,与南桥的链接呀,怎么会想到显卡去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先查硬盘供电  要不行就上南桥啦     不过  你要想想哦   有风险的  最好就和客户说好先  拿了免死金牌在干

网友:
加焊南桥吧!应该会好的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有没接触不良,再查电路,最后才做南桥,要先跟客户说好再做,别做坏了搞得开不了机,到时人家找你赔偿呢!

网友:
我以前修过做南桥好的

网友:
南桥的嫌疑很大,。。。不过还是先排除下供电那些

网友:
换SB吧,加焊没有什么用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南桥搞松了

网友:
换老式硬盘 三星的最好

网友:
一班加焊下看看

网友:
考虑下南桥吧   和显卡应该没大关系     或者用单装版试下 不装显卡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