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

楼主(2012-03-27):
HP DV5 AMD芯片组,问题是这样的,不上CPU 供电电压有0.9,就掉电,上cpu ,cpu电压不出来。cpu供电芯片加焊过,故障一样。cpu确定是好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AMD芯片组

网友:
u拿别人机器上看看

网友:
先看CPU 在看下 桥

网友:
那就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嘛。。。

网友:
CPu放到别的机子用过是好的,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