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2-03-27):
有一个技嘉主板845gvm-rz换过io一开机就自动启动,主板无复位。测cpu电压正常,南桥电压也正常,但是没有vtt_pwr这个电压。给个思路!

Q32的D极为0V,我把Q32去掉发现D极为5V,换个N沟道场管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儿把5V给拉没了。G极是3.3V。

网友:
既然去掉Q32电压能上来,可能你换的管有问题。还有G极S极怎样?

网友A:
Q32的D极为0V是正常的,Q37的D极为0V才不正常

网友:
你先把开机排针短接,让他硬开一次,你再通电看看还会不会自动通,如果还是自动,你就先不要管VTT_PWROK信号了!先看你的通电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2的D极为0V是正常的,Q37的D极为0V才不正常

为什么呢?应该有电压才对。场管不是9V以上才完全导通吗?

网友A:
VTTPWOK正常是为高逻辑 被3.2V电压上拉,Q32的G极为3.2V ,Q32这是小场馆,基本就能够导通了,使Q32的D极也就是VTT-PWOK这个信号被拉低,是Q37的VTT-PWROK,也就是Q37的G极为低电平,不导通,使PWROK这个信号为正常高逻辑,这下说的够详细了吧····
  如果这几个信号正常就不要管他们了,开机就重启,你为什么老关注这几个信号啊?

好评

网友:
本末倒置。   自动开机还没修呢,  没复位当然正常,先修自动开机吧

网友:
对,应该先处理自动开机问题 同意

网友:
月饼老师说过 VTT_PWROK是工厂制图人员少画了个低电平有效的符号

网友:
先把自动开机修好再修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TTPWOK正常是为高逻辑 被3.2V电压上拉,Q32的G极为3.2V ,Q32这是小场馆,基本就能够导通了,使Q32的D极也就 ...

迅维大哥你说的我大概能懂,可是为什么D极为什么会被拉低,是不是VTT-PWOK,也就是Q37的这个场馆不导通,所以拉低Q32的D极呢?小弟初学,大哥能指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迅维大哥你说的我大概能懂,可是为什么D极为什么会被拉低,是不是VTT-PWOK,也就是Q37的这个场馆不导通, ...

必需要拉低VTT-PWROK这个信号,才能使Q37不导通,才能使有效PWROK为高···  自己在好好看看,会看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需要拉低VTT-PWROK这个信号,才能使Q37不导通,才能使有效PWROK为高···  自己在好好看看,会看明白的 ...

谢谢大哥,我明白了

网友:
我觉得继续换IO试试

网友:
楼主你查查场管G极的电路 可能G极一开机就达到导通条件可能是那里断了吧

网友:
日 常亮不跑马哦  修撒  哈批

网友:
这些你先别看 了,很正常啊,你还是一不一不来找吧

网友:
先修自动开机再查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