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2-03-27):
待机5V有的,开关针上面没有电压,求思路啊

网友:
跑开机线路。PW到IO还是自已的开机芯片......问题不明确很难回答

网友:
你这是什么啊  ,你得说的详细点啊  。什么桥 什么io   什么型号 什么牌子的主板啊

网友:
都没有说清楚,你说的那个是台式机吧,待机5V,那是5VSB电压吧,那是从电原发过来的,开机排针那里没有电压,你看看你的3VSB有没有?这些都没有说,

网友:
查开关针线路呗!

网友:
说的不详细 咱就不详细的跟你说 。查主板

网友:
晕,我错了,是联想L-NC51Q主板,IO是W83627,南桥是NVIDIA ,没有开机芯片,3VSB有的

网友:
不触发有很多问题引起的

网友:
顺着5vSB跑线,或者顺着开机针跑线,线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要不就找点位图对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