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am2用风枪加焊行,用bga加焊就是不跑。。

楼主(2012-03-27):
问题是不跑码、检测结果是南桥虚焊,于是我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马上跑了,我想这肯定是南桥虚焊于是拿去bga加焊。冷却了之后还是不跑码。。用风枪加焊有桥上面有温度的时候是能跑的,我以为第一次没有加焊好,又重新加焊了一下。。等冷却了还是不跑。。这是什么问题啊。。。
问题
付吕剑武
南桥的型号都没写上,板子是什么芯片组的呀

网友:
有可能是掉点了 或者你重植下球
同意楼主:
5.0
hbyq
同意楼主:

网友:
估计是芯片性能不良了吧

网友:
觉得是接触的问题,建议重新植球吧,不行就换桥了

网友:
是不是附近有电容不稳定哦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太忙了,没有时间去重植,算了。。。

网友:
建议重新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