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57ak-lf pdf资料

楼主(2012-03-27):
谁有tsu57ak-lf的pdf资料 急用啊
资料

网友:
开关信号是由哪支脚 控制的

网友:
楼主你都还没有说明问题,开关信号是指的那一部分的开关信号啊?如果是高压板的开关信号,你测量AD板有没有发出开启信号不就完了嘛!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你们关心。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我那个故障是这样的 :按开关没反应(开关信号没有发出) 开关信号就是由那个芯片发出的 所以才想查芯片图。 因为实在找不到芯片图 所以把芯片拆了 重新装了一下 结果亮了 但是有点花 重新又装一遍 故障解决。顺便提醒你们一下 焊工一定要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