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intel独显进液上电0.1掉电维修

楼主(2012-03-27):
今天接到一台hp4411s   intel独显的机器  上电到0.1掉电  拆机发现有多处进液痕迹,经过处理 烤板发现Q48有烧焦痕迹,经查图纸可知Q48是产生1.8V内存供电的PWM电路上管,从费板上找到PWM电路的上管换上去打了该MOS管的G级  发现阻值有2100多  ,正常阻值应该在400-800,心凉了 估计该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还好费板上有一样的芯片换上去 再打G级阻值   500多   ,此时上电 电流跑到1.2A就不动了,把内存拔下插了下还是不行  ,由于该电压产生是给内存供电 估计内存也可能挂了  换上试机内存 ,屏幕终于亮了。

网友:
上面的故障发生地方的部分图纸

网友:
钱钱有到手了饿

网友:
  没有图纸   看的不怎么明白  呵呵 进液的板子  最主要的是观察

网友:
进水机重点注意被腐蚀的地方

网友:
收钱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