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谜:一个奇怪故障

楼主(2012-03-27):
单位一个办公室进行装修,网线明线改暗线,完工后用一台笔记本电脑试验,能正常上网,(IP、DNS自动获得),验收通过。但搬入台式机后,连接板载网卡,但得不到IP地址,找不到DHCP服务器。担心板载网卡故障,重新插入一个PCI网卡,连接灯正常,但也得不到IP地址。把此机搬到隔壁上网,一切正常。又把两台能正常上网的机器,从隔壁搬到此屋,也是此故障。娱乐一下,猜猜什么原因?以后公布答案。

网友:
提示:不是交换机那面的原因。

网友A:
你应该是用的1转2的转接头吧?只能一台上网

网友B:
网线头没打好

网友C:
碰到这种人我要骂人了哦。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网友:
卖关子就不要到这里来,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网友D:
你试试把网卡改为10M半工模式看看得没!有时网线旧了电阻会变大和和网卡和水精头的触点氧化!·

网友:
应该是磁场的关系吧

网友:
你个熊板板  锤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这种人我要骂人了哦。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本为娱乐,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把网卡改为10M半工模式看看得没!有时网线旧了电阻会变大和和网卡和水精头的触点氧化!·

后又用一笔记本再次试验,就上网良好,不是虚接。

网友E:
不会真是8楼说的电磁场影响吧

网友F:
有意思吗?? 告诉答案啊,

网友G:
哈哈!应该是台式机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线序问题。

网友:
猜对了!当时能用笔记本多次试能上网,就没怀疑是这个问题,以为是干扰大,那台笔记本的网口抗干扰性能强,兼容度高。最近单位新进了一台新的数控机床,机床操作员说用台式机手动设了C类IP连不上,用他的笔记本电脑,相同方法就可以。各位i应该知道两台机器直连应该用扭线,笔记本用直连线也能连接,说明这些笔记本的网口,象有的交换机那样,具有线序自适应能力。据此打开那间屋的网口面板,模块线序确实错误。本想再确定笔记本的网口,但那都不是我的,这两天一直没有拿到。着急公布答案,那个以后再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用的1转2的转接头吧?只能一台上网

不知论坛如何正确操作,不能一起回复,单独回复吧,不是灌水。
请见答案,谢谢参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线头没打好

网头线序错误,也算没打好,详情请见答案,谢谢参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把网卡改为10M半工模式看看得没!有时网线旧了电阻会变大和和网卡和水精头的触点氧化!·

详情请见答案,谢谢参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真是8楼说的电磁场影响吧

详情请见答案,谢谢参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意思吗?? 告诉答案啊,

谢谢关注!初步答案见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应该是台式机本身的问题吧

台式机没问题,三台都是可以在隔壁房间正常上网的。详情见答案。谢谢捧场您来!!!

网友H:
答对了没奖励吗?
比较高级的网卡都支持线序自动翻转功能,楼主的台式机应该是比较老点的。所以笔记本可以识别,而台式机不能上网。

网友(点评):
台式机都是不超5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答对了没奖励吗?
比较高级的网卡都支持线序自动翻转功能,楼主的台式机应该是比较老点的。所以笔记本可以 ...

我是想赶紧挣点工分,所以积极发帖。看看咱俩的积分,您好意思吃穷人,跟我要奖励嘛,献花都不能操作。哈

网友:
日啊! 网卡能自动识别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