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液晶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27):
长城M1931液晶,大多数插上电源,液晶能点亮,但用半个小时屏就灭了,灯还是亮的,但开关按键不起作用了,不能开也不能关,只有拔掉电源,重新插上,但有时候电源灯也不会亮的,按开关也没有反应,但拔掉电源,放在那里一会,再插上电,又能开了,开关上始终有电压,也有跳变,没什么思路,有没有通病啊 !!!求助,急!!!在线等,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赞成是驱动版的问题
看的机器挺新啊。是不是放在潮湿的地方电容失效了。
果断刷程序吧。这个机器修了N个了。程序坏。另外这个机器存储器本身也坏的多。

网友:
高压板坏了换一个通用的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电路中有元件不稳定,电容漏电,电容爆也有可能

网友:
驱动程序不行了,重新刷哈驱动板撒

网友:
先检查电源,驱动板的问题也占一部分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看样子  就知道LZ是卖电脑的  你还是给专业维修的吧  别想着占点小便宜 ,到时候弄死了 你就亏大的

网友:
  里面的电容鼓包了!换了 就行 了 !!

网友:
拆出来  逐个监测。。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的电容坏啦 鼓包了

网友:
拆开 让大家帮你看看原因

网友:
会修的话,拆开看看电源板,,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板的故障。试试吧驱动板上的电容滤波,按键是否有电压、和把24C16换了试下

网友:
貌似电容鼓了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拆开看看电源板的电容有没有鼓。

网友:
按键板和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问题比较多吧 拆开来看下

网友:
先检查电压,再查驱动板。

网友:
这款机子电源部分问题故障率也高的 先看查下带载时电压有没有下降 再查高压或灯管

网友:
拆开看一下把,按键,和高压板看下

网友:
先查电源好了,我看多半是他的问题

网友:
电源芯片在保护状态

网友:
高压板误保护了,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   先检查电源,如果输出电压正常。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有个问题咨询下    驱动板上有几个八角芯片   杂么区分那个是装程序的芯片呢?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爆电容 ,刷个程序就可以

网友:
会不会MCU不稳定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 也许可以

网友:
..。感觉问题不怪。。除非拆机后电容没鼓包,电压正常,驱动板正常。。
  见过类似问题,大多都是电容或驱动板

网友:
换驱动板吧

网友:
这么新 直接售后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性很多的,长城的修过不少电容鼓的,引起花屏,不显的。

网友:
驱动板可能

网友:
高压或灯管

网友:
先查一下是不是电源问题,查驱动板

网友:
汗··我家的长城显示器也有这种情况,只不过不是黑屏··是显示器屏幕偏白,像有些网页上边框都看不见,高手们说说是神马情况啊???

网友:
修过好多个长城。。。没碰到电容不鼓的

网友:
按键瀛电了,检查一下。

网友:
这是长城的通病,此机的故障我修过好几个了,全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故障,就是在外实配器12V输入口处二只小电容,好是50UF 16V的,把他换后就好啦

网友:
重刷驱动板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