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zm 内存总是时过时不过

楼主(2012-03-27):
昂达945gzm  内存时过时不过
bios有刷过  南北桥压过  没反应
I|o 换过    所有供电  正常
昂达945gzm停产了吗??

网友:
如果不过内存的时候跑什么代码?你看看内存的VTT电压,和3V供电

网友:
阻值都打过??

网友A:
时过时不过的故障叫隐性故障,最头痛,我手上也有一个也是相同的问题,我现在把IO针脚间的杂质清理了一下,现在好多了

网友B:
不过得时候电压正常不》?

网友C:
昂达945GZM的主板内存供电芯片W83321和那一组上下管外加一个电容就那块爱坏,有的主板用的是RT9214.楼主内存不过的时候量量内存电压,如果没有或偏低直接换掉内存供电芯片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北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过时不过的故障叫隐性故障,最头痛,我手上也有一个也是相同的问题,我现在把IO针脚间的杂质清理了一下,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昂达945GZM的主板内存供电芯片W83321和那一组上下管外加一个电容就那块爱坏,有的主板用的是RT9214.楼主内存 ...

内存电压   有量过
也正常   1.9和0.9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得时候电压正常不》?

正常  1.9和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