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关机白屏,开机正常,换高压板

楼主(2012-03-27):
三星19液晶,  修过, 改的高压板。 这次是 高压板烧了,。换了个高压板,然后开机正常,  关机屏幕就白屏。我是菜鸟, 在这上面看到过类似的帖子,  说是 控制线 接错了。    但是这个液晶的高压板不是我改的,他一直用的好好的,。我换个高压板就这样了,后来我又仔细看了下,两个高压板应该通用, 都一样, 电源板上面的15v接 ucc,电源板上面的 on/off 接高压板的on/off,  GND接GND, 都正确啊。
开机发现,有点白,左右两边白的很,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啊!!

网友:
测一下ON/OFF电压,一般是高电频开机。

网友:
把亮度控制ADJ接上试试,三星的机器很乖的·碰到过接上就好了。

网友:
ON/OFF接到ADJ去了吧

是啊,肯定是这样了。楼主看错了位置吧。

网友:
wo我没接错,  15V接15V     GND接的GND,  ON/OF接的ON/OFF,都没错, ,我手里面就一个高压板,这个高压板应该没问题,我以前给别人的显示器上面测试过

网友:
15V, 测量了一下啊,   18V,    5V正常

网友:
去掉高压板,开机测on信号多少v,关机够多少伏。碰上过信号反相的,开机没有,关机有,不过后面有个电路转换电压,吧信号接那个转换电路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
很明显,,是ON、OFFi置后了,,,这种一般不是硬件故障,是高压板和主板不配影起的,但一般可以改好,,,手里有物料的情况下改,,,,,你量一下ON/OFFi在关机后,,,是不是还有1V以上的电压,,慢慢变小的,,,,是的话,,可以通过调电阻来改,,,,

网友:
5V12V地线接好 两根黄线先接上 操作板不对的话 调换接上就行了

网友:
  两个信号线调换下就行了!

网友:
外接电源看看   图像不正常换个高压条

网友:
10楼说的  信号调换下, 是指,  ON和 GND  调换吗? 我这样试了,不行, 。 我现在手头上面就一个高压板了,  明天就发来了, 到时候换个 高压板试试,

网友:
,顶,都是高手啊

网友:
和之前的接法对比下不就得了嘛

网友:
在开机状态下,正常,  显示器有影响,能正常显示,  在关机状态下, 就白屏,还能听到吱吱的电流声,
测量了下,   ON在开机状态下,是 1点多V ,   关机状态下,白屏, 是 2.多V,  哪里的原因啊??

网友:
接了ADJ,不行, 还是白屏。。。  之前这个显示器就没接ADJ, 一样用,。  哪里的事啊?  我应该怎么维修啊?

网友(2012-05-21):
楼主还没搞好?

网友:
看着看着都被整晕乎了 在论坛上看到这个情况LZ是我看到的第二个 不过自己确实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学习下 顶

网友(2012-08-11):
我修过这样的。就是ON、OFFi弄错了

网友:
RE: 液晶显示器关机白屏,开机正常,换高压板 [修改]

网友:
换个高压板 就好了

网友:
重点还是在ON/OFF线上

网友:
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不能关断ON/OFF

网友:
学习了,高手们

网友(2013-01-09):
关机白屏,开机正常。很明显是高压条没有关断开启电压。这个故障只要看清楚,量清楚,高压板上的开启高压的控制电平,是不是有变化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如果高压板上ON|OFF端有高低电平变化,说明故障在更换的高压板上,如果没有那就很明显是把ADJ接到了ON|OFF上了。先把控制板上的ADJ端子线拆开,看看高压条还能工作吗?

网友:
这个就对了,这个就是说控制板上的高压开启电平不是开关状态,开机正常状态下有1点多,是输出的电压相对低,关机指令后,控制端输出的是更高的电压。所以,你必须在控制板和高压板上做个电平倒相,利用倒相做开关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你那个开和关的电压都不对的嘛,怎么会是1V的2V呢,,,

网友:
终极解决办法。把开启线接屏供电上就什么都解决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同问题 多谢提醒

网友:
同意29楼的做个电平倒相

网友(2013-02-09):
测一下ON/OFF电压,一般是高电频开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600-1-5.html

网友(2013-07-22):
同意31楼!专治关机白屏!

网友(2015-02-28):
on\off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