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见鬼了,都是遇到差不多的声音问题

楼主(2012-03-27):
各位大侠,本人技术有限,求赐教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声音的问题,一台是组装机,刚装了不到一个月,开不了机,我看了一下,是主板的问题,就把原来双敏的板子换成了技嘉M68MT-S2,当时亮了做好系统,看了有小喇叭,就以为OK了,后来客户拿回家说没有声音,我就去他家看了下,插的都是对的,后来想有小喇叭应该就说明主板的集成声卡是好的啊,况且还是新的啊,就以为是设置问题和软件问题,就调没有调好,后来把声卡卸掉重装也不行,驱动精灵,技嘉官网驱动都试了的,做系统也不行,最后没辙了,又重新换了一块技嘉M68MT-S2的板子,唉,有声音了,就帮客户送过去来了,刚开始是有声音的,后来客户叫我帮他杀了下毒,(这个系统是老板做的,但系统是我从网上下的,我用了一次就感觉不好,C盘能报老多的毒,就没敢再用了),杀出好多毒,就用360清理了一下,重启屏幕中间就出先那种框框,就是系统有问题的意思,然后我就重做了个系统,做好了,奇怪了,也没有声音,分区重装也不行,声卡驱动也是官网,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用过了,不行的,然后拿到店里来,也没声音,最后没办法了,装了个独立声卡才好了,问问这是什么原因啊,第2台是昨天一个单位老板的一体机,是联想B520e,差不多就是这个型号吧,记不大清楚了,他说反应慢,我就帮他用金山卫士打了个漏洞,打完补丁开机没声音了,但是插耳机有声音的,后来搞了许久,不行,重装系统了,装的都是win7系统,装XP系统是不适合的,装好了还是这个问题,官网的驱动也装过了,还没好,就扔那了,各位前辈请不惜赐教,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
技嘉M68MT-S2这种板子我装了很多,没碰到你说的问题。只有一种可能是机箱引起的,你把主板音频插线那里直接装两个跳线试试

网友:
是F-AUDIO这个插前置面板声音的/?别的好像找不到什么的,再问下,后面USB是由南桥控制的,难道前置面板的USB不是由南桥控制的吗?昨天也是遇到技嘉同样型号的板子,后面4个USB都不好用,前面的两个好用,就不明白了

网友:
既然两个都是动了软件才没有声音的,那就和硬件没有关系,你还是从新下载一个系统吧!还有就是你补完漏洞有可能把BIOS里面的设置变了!你恢复出厂设置就对了,我也遇到过补完漏洞没有声音的,最后放电才好了的!

网友A:
我也有碰到一台组装机,主板是华硕M2N(好像是这个型号集成显卡的),都是声音问题,设备管理器里声卡驱动正常,就是没声音,系统还原重装都不行。最后换了一块一样的板子(保内),好了用了不到一个月又是一样的问题,跟客户协商加钱换其它型号的华硕主板。再用了一个多月又坏了。最后是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BIOS已经恢复了出厂设置,没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碰到一台组装机,主板是华硕M2N(好像是这个型号集成显卡的),都是声音问题,设备管理器里声卡驱动正 ...

嗯嗯,这个也试过了,问题还没解决的,除了CPU没换,别的都换了,CPU店里没有

网友:
都是装机高手

网友B:
这些问题我们遇不上,因为我们不装机,我只修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我们遇不上,因为我们不装机,我只修硬件

呵呵,我也准备去基地培训了,在这其实没什么真正技术含量的,百度一下,都出来了

网友C:
检查主板声卡跳线,联想的在这方面特别有讲究,还有你可以考虑软件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主板声卡跳线,联想的在这方面特别有讲究,还有你可以考虑软件冲突,

那是一体机啊,过年刚买的,里面没人动过的,我也不会拆,盘都格了,不会有软件冲突吧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472-1-1.html 我这几天和你差不多问题。

网友:
外接耳机有声音,应该是声卡没问题,应该是线接触不良吧,要不你试试先装声卡再装显卡,驱动顺序颠倒一下安装

网友:
  掉线和 软件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472-1-1.html 我这几天和你差不多问题。

呵呵,我看了,是的啊,遇到这种事也挺麻烦的,在人家单位那半天弄不好,尴尬啊

网友:
大家好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解决了的话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解决了的话分享下经验啊

前面一个外加的独立声卡,后面一个交给客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