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3B开机只有一个光标闪烁

楼主(2012-03-27):
求助,摔坏的,电池那个脚翘起来的。开机外接VGA只有最左上角有一个光标闪烁,无法进入BIOS。外接键盘按大小写锁定,数字键锁定无效,可以正常关机,偶尔会死机需要长按才能关机。
偶尔开机(没光标的时候)黑背景闪一下能自动进入BIOS,但是屏幕上有点,具体看图。目前最小系统只插了内存,主板集成CPU,GPU。版号:LA7321P_PBL50

补充内容 (2012-4-9 10:08):
显卡重植了,问题一样。四个显存焊盘都有掉点。不过大部分都是空脚。只有一个点需要飞线。

补充内容 (2012-4-9 10:08):
显卡拆下来触发会掉电。

补充内容 (2012-4-9 10:08):
没有显存和以前现象一样开机一个光标闪,偶尔也能进BIOS设置,但是屏幕上有点

补充内容 (2012-4-9 10:09):

又有新疑问。显存是成对出现的(正面两颗,背面两颗)我只焊上成对的两颗可以工作吗?(正面两颗)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显卡吧  呵呵

网友A:
*脏话*。。这么新的机器你都修到了????我收个2手机器和你这个一个型号,好像是11年06月份才出厂的。。。你咋不拿去保修呢

网友:
看起来像是显存问题,把显存加焊试试

网友:
楼主好像是显卡问题吧          不过也又可能是BIOS的问题哦     刷BIOS或者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这么新的机器你都修到了????我收个2手机器和你这个一个型号,好像是11年06月份才出厂的。。。 ...

摔坏的。电池那里那个脚翘起来了

网友:
显卡,北桥,总之摔得很麻烦

网友:
着重看显卡吧,平时显卡就容易热,再摔过,首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建议吧显卡 取下来看看  可能掉点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打算取下显卡。结果会附上

网友:
显卡已经成功用土炮取下,无掉点。有几个疑问,求教!
1、现在开机闪一下就断电正常吗?拿示波器打过PGOOD。无跳变,没拆显卡之前没测过。
2、这种钢网有大哥用过吗?216-0809000不好买啊。
3、焊盘上的点中心大,四周小。而芯片上的焊点完全一样大。植锡的时候统一用一种锡球就行了吗?

网友B:
应该是你用土炮的时候温度高把芯片搞坏了,或者是你的土炮不平有连点

网友C:
AMD一般cpu内建内存控制器,换个处理器看看`!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用土炮的时候温度高把芯片搞坏了,或者是你的土炮不平有连点

我用了两个探头,搞的时候下板温度控制在250度左右,芯片都在上面,应该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一般cpu内建内存控制器,换个处理器看看`!排除下

四个电容下面那个就是CPU,焊接在板子上的

网友:
哪位大哥支招啊,现在还没买钢网

网友:
楼主最好先换个U试试。
在仔细看看是不是掉小东西了

网友:
查下显卡周围小元件有没有掉下的

网友:
显卡重植了,问题一样。四个显存焊盘都有掉点。不过大部分都是空脚。只有一个点需要飞线。

网友:
显卡拆下来触发会掉电。

网友:
没有显存和以前现象一样开机一个光标闪,偶尔也能进BIOS设置,但是屏幕上有点

网友:
又有新疑问。显存是成对出现的(正面两颗,背面两颗)我只焊上成对的两颗可以工作吗?(正面两颗)

网友:
用统一的珠子就行,摆珠子也只要一两个小时

网友:
如果是摔到的,我感觉还是多查查显卡和CPU座,还有桥的焊盘,多按按各大芯片看是否有故障改变喽

网友:
摔过的机器最麻烦了,,要不就是掉点要不就是那里断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