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师父接到一台清华同方电脑让我判断问题

楼主(2012-03-27):
今天师父接到一台清华同方电脑让我判断问题,我插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跳变在0.6A左右。于是拨掉内存还是一样原以为是内存不好,更换内存故障依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吹显卡上电发现故障排除。于是就上返修台。更换显卡。

网友:
哥们 0.6内存都没到,佩服你了。。。

网友:
说 的什么 看都没看懂!

网友:
N卡就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V3000的通病就是显卡。不过楼主兄弟那样判断就神了??????

网友:
{: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
说得没什么逻辑

网友:
内存和显卡电流显示不好区分

网友:
0.6A 不一定是显卡,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0.6A 一般档显卡了?  新手路过。。

网友:
真是幸运呀,

网友:
0.6一般过了CPU吧

网友:
没有听多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