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银造成打印机用不了,已经解决,申请加精

楼主(2012-03-27):
原贴地址:最近网银造成打印机用不了,有谁能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1050-1-1.html

今天咨询了国税的技术,得到如下答案:
故障原因:企业安装了农村商业银行或工行等网上银行导致。
解决办法:第一步,删除C:\WINDOWS\system32\drivers\peckp.sys;
第二步,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新建文件夹peckp.sys,并将文件夹属性改为只读;
第三步,删除打印机驱动;
第四步,重启电脑,进入系统后重新添加打印机。

以上是技术的原话,下面是我的做法:
我删除了peckp.sys,如果提示删除不了,将你的USBKEY拿掉,重启电脑后删除,删除了之后,打印机已经是正常的了。网银也照样能用。
为什么还要做后面的呢,因为WIN操作系统有个特性,在同一文件夹下,不能建和文件名称相同的文件夹,也不能建和文件夹相同文件名的文件,所以国税技术想了这个绝招,建个同名文件夹,是为了防止文件再次生成。
但是你发现没有,文件夹设成只读,其实是无效的,你设好了,该文件夹照样能写。
所以我想了个更绝的招,前提是C盘是NTFS,如果是FAT32的,怎么转成NTFS,网上有资料,就一个命令,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打开一个文件夹,点工具,点文件夹选项,把使用简单文件共享(推荐)的勾去掉(如果没有这个选项的,就请重启按F8进安全模式),确定后,那个peckp.sys文件夹点右键,点属性,点安全选项卡,点高级,把继承的的勾,和下面一个勾去掉,把所有用户的权限都去掉,这个这个文件夹就是不可写的了。
都做好了后,再删除打印机驱动(怎么删除,跟添加驱动的方法一样的,往下看就知道了),再重启,再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就全部OK了。
这里还要说一下,航天信息的那个打印机驱动不会自动装的,就是加上了驱动也无法自动添加,安装方法是:点开打印机和传真,点文件,点服务器属性,在驱动选项卡里,点添加(不知道删除驱动的,看到这里就该知道怎么删除了),选择你下载下来的驱动里的那个inf文件,然后要选择打印机型号(型号在打印机背面有)。安装好后,在打印机和传真里点添加打印机,选本地,即插即用就不用选了,然后端口选择你使用的端口,是LPT的,就选LPT1,是USB的就选USB001,添加完成后就可以打印机。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没技术含量

网友:
思路不错,有创新精神,不过如果他本来不是NTFS的最好不要动了,转格式出问题的话就麻烦了,像这种电脑一般都装了很多专业软件,不动为好,就第一个方法吧,简单

网友(2012-12-07):
网上银行插件的这种垃圾害人不浅啊    我的无线网卡就遭受了这祸害

网友:
好帖,最近我也碰到和LZ一样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也曾怀疑过是网银软件造成usb冲突,但无法证明,加上出问题的是财务电脑,不好随便弄,看了LZ的帖子,有茅舍顿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