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PM965)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27):
        接到机器一想又是来送钱的了,呵呵。接电源上电到0.4多就掉电重启,有时候又只有0.2多就直接掉。心里想估计是VCORE没出来。拆机来看看先。
      先量一下VCORE,时有时无。还是先往前量测吧。发现L26没电压,这个是1.8v。 但是旁边的1.05V又正常。是不是短路?一查也没短路。这两个电压受控于MAX8743, 既然1.05V有,就换个芯片试试罗。一换,OK了。有显示了。准备交货。一装起来,好家伙,又是老问题。再量两个电压,都没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V+,VCC.....发现了。11脚的MAX8743_ON1不对,只有0.3V,12脚是正常的3.3V。问题找到了,往前查MAX8743_ON1的来源 是由PM_SLP_S4#过来的,量R213的1PIN ,电压是3.3v,正常。继续量MAX8743的11脚阻抗正常,那应该就是这个电阻的问题了,一量,0.7M了,呵呵。马上从料板拆了个同值的电阻换上,电流上来了。接屏显示。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   又秒杀一台机器           楼主这是什么原因照成复位灯常亮的啊

楼主有说复位灯常亮么,灌水

网友:
LZ不愧是基地出来的,牛

网友:
看着简单,查起来还是麻烦,掉电的,楼主,好思路!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掉电,缺电压,直接了当,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思路很好
其实掉电查起来很繁琐的

网友:
这样的机子问题还是满好修的

网友:
5K的电阻都会坏?

网友:
楼主很有经验,一点没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肉卷子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