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下系统时间硬盘全变为未格式化

楼主(2012-03-27):
原先只是系统时间不对,改完时间蓝屏了,强制关机后,就进不了系统了,硬盘全变为未格式化,最后一个有重要资料的分区竟变为了FAT16格式了,见鬼,又不知出什么新病毒了,用DISKGEN也不能恢复分区,

网友:
你把它挂在另一台机上先格式化,然后再分区

网友:
3#,你看清了,人家可以有重要资料的,不能误导 楼主呀!

网友:
硬件问题,不是中毒硬盘坏了,需要恢复数据麻烦了

网友:
用PC3000可以搞定

网友:
硬盘如果是并口的,请问你更换一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
强制关机这种情况很多件 就像u盘一样 建议lz先数据恢复在做系统吧 希望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应该不是改时间的问题,应该是有坏道了,蓝屏了造成,先用MHDD检测一下坏道情况,再决定恢复数据方法。

网友:
你换台电脑  用光驱进PE试试

网友:
进PE看是不是一样的,或者挂在其他电脑上,扫描下病毒。

网友:
我今天刚接了一个500G的移动硬盘,客户说没关掉直接拔了,结果跟楼主一样成未格式化了,变成一个盘了,而且打不开,直接用DISKGEN拿出数据

网友:
用易我分区恢复一下吧

网友:
分区表错误了!格完之后再恢复吧。就看RP了。

网友:
我赞同是坏道造成的,见不少了

网友:
数据还是最重要的先做好了数据,盘你想怎么弄都行。

网友:
如果是坏道,可能在C区,用恢复分区表的办法有危险

网友:
建议还是先做数据,数据回来之后盘怎么搞都行

网友:
用WINHEX恢复

网友:
WINHEX 恢复这个和复杂的呢,,

网友:
先杀毒吧,,然后再用WINHEX回复,,,DBR..看看是否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