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机器 烦死我了

楼主(2012-03-27):
   这台机器本来叫别人修好了 花屏做的显卡 让我帮忙改下风扇长转  可是我三心二意的 没当回事 边看电影 边弄的 不小心焊锡丝打到CPU供电上了好像  没看清楚 之后就没CPU供电了  到03几电流就掉电  之后找图纸吧  研究了半天把供电研究出来了    之后我就在二级插孔哪里随便找个电容 看看待机的时候没5V  开机有5V了  也没多想  就直接把风尚5V飞到了这个电容上    之后一开机风扇倒是赚了  可是电流停到了05几不上去了  晕啊  后来查电路图  这个电容是 MAX 9789A 音频攻防的主供电滤波     反正距不亮了  量电压  CPU  芯片组的 各路电压正常  大家分析下  应该从哪里下手    感觉不应该和这个5V有关系啊 !   求思路

网友(点评):
改风扇是不能乱飞的

网友:
查cpu主供电

网友:
理论上是没关系,也要考虑下是否显卡又出问题了

网友A:
5V 不能乱搭哦··有些地不一样回不了路!

网友:
主供电刚开始没有  后来换了个驱动芯片  现实他保护了  换完电压出来了 1.1吧     现在有电压  还在继续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同意我楼上的说话

你就不怕版主封 了你    这样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不能乱搭哦··有些地不一样回不了路!

呵呵 这个我也知道   这几天有点心不在焉   是我没仔细测量 怨我啊   下次不能这样了  呵呵

网友:
一家公司啊 他用BGA作了下显卡  改不了长转    我就改下  没多大事  轻视这个活了  哈哈

网友:
DELL的机器可以从USB供电拉呀,

网友:
就是,为了省一点飞线,就近取电吧

网友C:
0。5几安CPU应该还没工作起来哟,查查CPU工作条件吧,要不先换个CPU试下。说不定你短路那一下,把U给搞坏喽。

网友:
查查CPU条件查查CPU供电芯片供电控制激放等等有没有满足条件

网友D:
5v搭在USB口上吧

网友E:
看看有什么短路的,你换了PWM芯片但是也要看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条件不满足也不起什么作用

网友F:
这就是不敬业的后果,你把他不当回事,他也把你不当回事了。呵呵

世界上没有容易的事,也没有多难的事。就看你认真了没有,细心了没有

网友:
看来还是cpu没工作,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不敬业的后果,你把他不当回事,他也把你不当回事了。呵呵

呵呵    以后不会这样了      小事变成大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有什么短路的,你换了PWM芯片但是也要看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条件不满足也不起什么作用

恩恩  研究研究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搭在USB口上吧

  本来怕 5V飞到USB上  怕他供电不足   就没飞   不过  还不如飞到U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5几安CPU应该还没工作起来哟,查查CPU工作条件吧,要不先换个CPU试下。说不定你短路那一下,把U给搞坏喽 ...

  不会吧  哈哈  大哥你说点好的啊    估计还是CPU供电芯片的事   手里没有  找到换上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