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清华同方超锐3600!

楼主(2012-03-27):
昨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超锐3600!,客户说故障是不开机!开机上电,不触发,电流从0.005跳到0.006又跳回来就不动了!
老师说可能是有点短路吧,好了,我把机子拆开,主板拿下来,老师检测了一下,主板没有问题,我把屏接上,上内存,开机居然可以了。
于是我就把机子全部装上,上电,电流最高跳到1.3,就是不上去,最后掉到0.9就不动了。
晕,再次拆开,上电后居然又可以了!纠结中!怀疑是哪个部件造成了问题,我拆了装,装了拆,最后发现竟然是键盘的问题!

不接键盘可以开机,接上就不行!真奇怪!高手们说说,为什么?

网友:
老师说了,键盘会出现这种情况真是想不到!

网友:
我遇到硬盘造成的不开机,插上就没显示,拔掉就可以显

网友:
ps/2还是usb

网友:
如果是ps/2的话,接上键盘有可能是某处短路

网友:
我还遇到过光驱插上不开机了,

网友:
南桥大概有问题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很多因为键盘问题出现的很多故障

网友:
也不怪了,有坏件造成开不了机不是很正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