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A不显问题

楼主(2012-03-27):
联想旭日410A独显的机器,一开始是内屏无显,但外接可以显示,只是有竖线,烤过显卡后彻底不显了!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个 应该还是你显卡不好 换个显卡把 我那个最后我大意一搞坏了 换板了

网友:
已经通知客户要换显卡,麻烦啊!

网友:
换显卡试试,不行查显卡供电

网友:
有芯片的话就换个吧,没有的话就重新直球试试

网友:
拆下来重新做一下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前,先看看有没有小元件翘起的。

网友:
重置球 换显卡代价大啊

网友:
灌胶的,拆不下来!我汗咯!

网友:
只有重做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