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C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KBC上的SMI与SCI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老师

网友:
我也不懂网上看了下,都可以用于电源管理功能,SMI是CPU级别的,ACPI和非ACPI模式下都可以用;SCI是OS级别的,只有在ACPI模式才可以用。
见http://blog.csdn.net/celiaqianhj/article/details/6754172

网友:
说真的我也没有了解这些   谢谢了

网友:
SCI是指系统控制中断, 为支持ACPI的操作系统提供系统管理,客制化功能。SMI是指系统管理中断,由设备或者软件需要呼叫SMM功能产生,使CPU进入SMM mode。基本上进入ACPI mode以后SMI就很少用到了,对于EC来讲SCI和SMI则是互斥的,一旦进入ACPI mode EC 就只会发SCI。通常EC会有两根pin KBSMI&KBSCI连接到SB,EC可以配置这两根pin的属性,决定使用何种方式产生中断

网友:
说的很详细了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