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1-x主板检测不到WD串口硬盘(已解决)

楼主(2012-03-27):
一个华硕p5vd1-x主板, 能亮,要安一个串口WD160G的硬盘,无论如何也检测不到(换WD80G的也一样),硬盘放其他机器上好使。
换成ST硬盘就能检测到了。

BIOS里调了半天,无果,谁有什么好办法没?

已经搞定了,我在硬盘上放了一个跳线,就能认了,如图

百度了一下,内容如下:

       威盛/矽统的部分南桥芯片及磁盘阵列控制器(包括VT8237、VT8237、SiS964、VT6240及VT6241L)在搭配新一代Serial ATA 2 (SATA2)硬盘时会出现无法正常侦测的情况,现已确认导致出现该问题的原因是上述芯片皆未内建自动速度(AutoSpeed)辨识功能,导致SATA2硬盘无法自行向下调整SATA速度,自然就无法正常侦测到硬盘。

  所有SATA2硬盘皆内建自动速度辨识功能,会依据主板或适配卡的规格来决定SATA的运行速度,例如在搭配对应该功能的Intel ICH5/ICH6南桥芯片时,SATA2硬盘能自动将其运行速度降低到1.5Gbits,使其能兼容于旧款主板。

  但并非所有南桥芯片与磁盘阵列控制器都具备自动速度辨识功能,要解决此问题,除安装PCI Express SATA2适配卡以外,也可选择以跳线方式强制硬盘以1.5Gbits速度运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是在BIOS里不管是串口并口都人不上,我试着进WINPE里克隆系统,却看到XP的进度条了  你可以试试   不过上面的原因我还真没弄清楚

网友:
  应该不可能 噢,  没见过 你这还认牌子的 。

网友:
另附本盘跳线方式:

网友:
不是吧 还有这等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谢感谢。。。。。。。。

iamzzl -5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那。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这下知道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少走弯路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确实遇到过。不过搞了半天没弄明白,最后换了一块!

网友:
把sata2强制跳成sata1.via 8237不能支持超过320g以上的sata硬盘

网友:
BIOS资料  恢复一下BIOS

网友:
笔记本我还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3.5的盘式56针?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不用跳线也可以认的,没想到SATA的要跳线啊。

网友:
我的就是这个板子,看来以后真的用得上,我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