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图P1000显示硒鼓为装好,解决方法?

楼主(2012-03-27):
今天收到一台奔图P1000,硒鼓装上显示硒鼓没装好,排除硒鼓没装好,重新换鼓也不得行,可能大家很少遇到奔图的,如果有高手请解答。

网友:
硒鼓到位的传感器坏了,拆开更换吧

网友(点评):
差不多是这个问题

网友:
果断看不懂- -。。

网友:
我也认为是硒鼓到位的传感器坏了。

网友:
不在乎品牌,结构原理都是大同小异,拆开看,有个检测硒鼓的传感器没有复位。

网友:
把硒鼓上的小芯片换了试下。

网友:
硒鼓卡到位置会触动一个拨杆开关,也就是所谓的到位传感器。。可能卡住了。。

网友:
同样认为硒鼓到位传感器被卡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的机器有个铜触点,连在鼓上用来检测鼓是否安装。找找这个触点,看看是否变型,移位,或相关线路有问题

网友:
奔图的机子保修两年的,还没过保修吧、

网友:
是传感器的问题不,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