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插针AM2底座,要反过来加温吗,感觉如果正面加温怕正面的塑料扛不住啊?

楼主(2012-03-27):
更换插针AM2底座,要反过来加温吗,感觉如果正面加温怕正面的塑料扛不住啊?

网友:
正面加温也没事  都是耐高温塑料

网友:
AMD 的 座子 有那么 容易坏吗》

网友:
没有问题的,上下加热都用上就好了,下架热温度高一些~

网友A:
我用的是自己做的土炮,下面不敢加太高,而且温度感应就在加热转的边上,我现在弄到150度,上面热风枪设到300度了,还是拿不下来啊

网友:
完全可以 可以放心的搞

网友B:
你的土炮是怎么做的哦??交交经验卅。

网友:
放心 扛得住的!

网友:
插针最好用锡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自己做的土炮,下面不敢加太高,而且温度感应就在加热转的边上,我现在弄到150度,上面热风枪设到3 ...

您好!
    从你设置的温度来看是完全可以拿下来的,但是CPU座的实际温度达到了吗?不是看仪器显示的温度,而且是CPU座的实际温度达到没有?仪器往往显示的温度和想要焊下的元件的受热温度相差很远。有些热风枪出风口的温度跟热风枪显示的温度就不吻合,甚至有些差100多摄氏度。请参考。

网友:
发热砖150到板上没多少温度,有100度就不错了。个人认为下面加到发热砖至少230度以上,就是板上最终要有230度维持30~60秒。AM2 应该是无铅,而且你的是插针的座子,主要加热热量应该在下面提供,主板即使变形也不会有啥影响。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的下面只有一个温区,其他地方会受到影响,所以只能反过来搞了。

上面各位注意了,插针座和BGA座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土炮是怎么做的哦??交交经验卅。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8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873-1-1.html

谢谢你哈   学习了  不过还是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