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杀的HP CQ40暗屏

楼主(2012-03-27):
各位遇到CQ40(AMD CPU)暗屏千万别掉以轻心!慎重!慎重!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CQ 40,客户描述暗屏,开机测了一会儿是会出现暗屏现象。跟客户讲明暗屏原因。客户说这些他知道,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别人修过的,随后我就把屏拆下来在外面测,也会出现暗屏。最后就跟客户讲,主机这部分应该没问题,应该是灯管有问题,报价,客户留下。

    换了灯管,测了一段时间没问题。第二天就通知客户取机,没想到客户来了以后开机还没进入系统桌面屏就暗了我这个郁闷啊!只好跟客户道歉说留下来再看看吧。客户同意。

   拆屏,接到外面测,一个上午没出问题,那就排除屏这部分故障了。顺便在论坛上搜了一下CQ40 暗屏的帖子,有说这个又说那个的,有说要加焊EC....。还是静下心思慢慢来吧,找出图纸,背光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的,加焊EC有道理。说干就干,加焊完EC接上屏测,没出现问题。关机待机器冷却再开机测一个下午过去没出问题,心想这可能真的解决问题了,往后的两天有空就拿出来测,三、五天过后客户来取机,在柜台上开机试用了一会,听到他一生惨叫“又黑了”。
   当场晕倒,告知客户就这样用吧,没招,没时间搞这个了!!!

补充内容 (2012-4-7 23:14):
上午发完贴,中午吃过饭,在电梯间抽支烟,同事打电话过来说“CQ40有回来了”,赶紧过去一看,这下可好不开机了。不管客户说啥,说啥已经不重要了。当场拆机,插电源触发,电流最高上到0.3多就不动了。显然是

补充内容 (2012-4-7 23:16):
有电压没出了,仔细看看板,发现PQ103已经糊了:L,跟客户说.....省略几百字....。
说实在这客户也挺理解我们。料板上取料上去,插电源、触发、亮机。装上开机客户试了一下,拿走。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网友:
怎么不在黑屏后检测背光开启信号呢?

有道理

网友(2012-04-27):
屏线问题

网友(2012-03-27):
不可以该电路吗?

网友:
开启信号异常  实在不行  飞一个开启就OK

网友:
屏上的电压给位过去就好了。

网友:
不行  飞一个开启就OK

网友:
这机器修过几个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机率大。。就断一根线。

网友:
晕,一个暗屏能把你搞成这样?先确定灯管是否正常?然后检测暗屏的时候高压条的开启、供电、地、和pwm是否正常,正常的话直接换成通用的高压条。。。

网友:
上次搞东芝的本本也是屏线的问题,吧屏线扒开看看里面是不是短线了。还有换屏试试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本来客户过来的时候是画屏的!!都知道是显卡问题!!结果做完显卡就是暗屏了!!!后来整死整活的是屏线坏了 !!!!

网友:
实在不行拉个19V,从屏幕供电的3.3引一根线到高压板控制,再接个地不OK了?搞类把。弄到最后还没挣到钱~~亏大了!

网友:
这个机子屏线坏的很多

网友:
暗屏是1+1=2的小问题,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哦,开启信号直接接屏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暗屏的现象并不是由一个故障造成的,既然内屏测试有背光不亮 那只能说明灯管有问题 主机是代测的

换个灯管还有暗屏 那从高压条工作条件入手啊

网友:
这款机器屏线断的很多 就在转轴出,

网友:
是不是灯光、

网友:
维修就是怪病多!经常遇到怪问题。

网友:
这个测过了,暗屏时背光开启信号确实没有(高压条的接口处测),所以后来看了图纸,背光开启是EC给的,才加焊了EC。
这个故事还没完啊,兄弟们。
上午发完贴,中午吃过饭,在电梯间抽支烟,同事打电话过来说“CQ40有回来了”,赶紧过去一看,这下可好不开机了:L:L:L。不管客户说啥,说啥已经不重要了。当场拆机,插电源触发,电流最高上到0.3多就不动了。显然是有电压没出了,仔细看看板,发现PQ103已经糊了:L,跟客户说.....省略几百字....。
说实在这客户也挺理解我们。料板上取料上去,插电源、触发、亮机。装上开机客户试了一下,拿走。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网友:
很多情况搞来搞去最好搞好了感觉问题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
是的,搞不好的时候什么都怀疑。搞好了才松口气,原来就这么个小问题啊。

网友:
这款自己爱坏的地方太多啦  上次次帮人家清洗,拆开后没动啥显卡就坏了      屏线也爱坏

网友:
t40进系统屏幕就不亮了,外接正常,,
大哥给干了,高压条,
客户取机器还给拿错了拿了个别人的,还好熟悉,
送回来后,点他的40,故障依旧,,悲哀啊,
这现象,应该先干显卡,,,想不通怎么弄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