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7300GT只能工作在800*600下,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03-27):
小影霸G7300GT只能工作在800*600下,是什么原因啊,分辨一设置高了,就黑屏。是不是显存问题,可以用MAST检测吗?
黑屏

网友:
显卡坏了呗

网友:
驱动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
可能 显示器 刷频率不高, 换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试试,看样子事显卡坏了。我遇到类似的情况,总是一进系统就黑屏了,把显卡驱动卸载就能正常启动,后来发现显卡电容有轻微鼓包。

网友:
这个肯定是显示器 刷频率不高你的是多少寸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显卡坏了,就是不知道是电容问题,还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