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液晶显示器按开关建黑屏问题

楼主(2012-03-27):
手头接了一台客户的液晶显示器,故障是按一下开关键不能正常开机。闪一下黑屏。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MAE,没见过。于是开始拆机。拆开后大概的观察了一下。也没看到有电容鼓包,都挺好的,就是在桥堆的地方好像有烧过的痕迹,于是测了下桥堆也OK,在入手灯管,四根都玩测全部正常呀。                                        开始通电量一下高压供电,这个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测高压前的滤波电容电压都是16点几V,头痛呀这该如何是好呢,在测电源板给驱动供电的针脚,应该是5V的但是电压却不稳定,来回跳变从3.16到5V.现在没思路呀,谁帮出个主意。从何入手呀??、还有这个电压是否会影响

网友:
在开关面板的灯也不亮呀,快来给个思路吧

网友:
检查5V电压,整流输出电容等

网友:
你把后继的电容都换了,试试,又得时候电容没鼓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电压跳变一是电容失效了,二是负载有短路现象,三是你电源初级串了灯泡

网友:
不接负载5V电压有没有变化,5V对地电阻是不是过低

网友:
还有这个驱动板5V是怎么来的真的不明白呀

网友:
刷个驱动板撒

网友:
不接驱动板 通电测试5V电压 是否正常  还是不正常的话 就修电源板

网友:
试了光是电源板也是电呀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