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

楼主(2012-03-27):
昨天给联想B450除尘  除完以后就开机就屏闪  仔细查看屏接口没有问题  难道是屏线坏了  换了还没有好 心想这大贴了    想了一会 除尘的步骤  没有错呀    后来想到自己除风扇的时候贴纸快掺进风扇里了就把它吧贴纸给取了没有再贴  导致了风扇联电  屏闪   我想这样毛病许多会犯  在维修中以后需要注意     不会走弯路

网友A:
没看懂你写的意思? 你指的是卡住风扇叶 导致风扇不转 才引起闪屏?

网友B:
看了几遍 没明白怎么闪的 也不知道下次该注意哪方面

网友C:
恩 以后注意细节,不要忽略一个原厂安装的细节。

网友D:
嘿嘿 明白但是那个问题遇见的几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写的意思? 你指的是卡住风扇叶 导致风扇不转 才引起闪屏?

屏线那边是cpu风扇  我把贴纸拔了   导致连电  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几遍 没明白怎么闪的 也不知道下次该注意哪方面

屏线那边是cpu风扇  我把贴纸拔了   导致连电  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以后注意细节,不要忽略一个原厂安装的细节。

就是  设计都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 明白但是那个问题遇见的几率不大

我遇了两次  上次是显示器  上好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写的意思? 你指的是卡住风扇叶 导致风扇不转 才引起闪屏?

cpu低下的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