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6短路

楼主(2012-03-27):
客户拿来一个dell1536 短路  坼机发现是修过,检修发现系统供电5v短路   mos电容击穿 换之   isl6237无原型号 找isl6236代换(检查无短路)  现通电3.3v有 开机无5v输出 (电流从0.05-0.06又跳回0.05  开机瞬间有输出)

网友:
还有其他地方短路继续查

网友:
向后级查啊

网友:
isl6236和isl6237根本就不能互换

网友:
     肯定还有哪短路。。、
  用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供电IC 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