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G的S校正电容替换

楼主(2012-03-27):
单位的一台老显示器,基本故障和坛子里的兄弟遇到的一致。
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877
拆开机器发现这个3.3u的无极电容实际容量只有1.8u左右,故决定更换一个,但在网上和电子市场都买不到相同的电容。参考原帖使用CBB2的3.3u【¥1.5】代换成功,使用一个月没再次发生问题。
上图:

网友:
充几分不容易啊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CBB22电容个头比较大,原有的位置嫌小,安装的时候费了一些周折,关键是引线要留长一些。底板安装好后,调整一下电容位置,问题不大,就是注意不要让过长的引线脚交缠在一起引起引脚短路。

网友:
聚丙希电容比原来的电解好多了,就是体积大,价格高

网友:
可以代换的。我以前代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