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不上4PIN能触发

楼主(2012-03-27):
有一块945主板不插CPU 4针就可以触发,插上就不能触发,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呀,我测下管DS阻值只有4欧,上管是424欧,是不是下管穿了呀。

网友:
场管短路保护了,管理芯片有没有坏要先换了场管才知道

网友:
12V短路了,最好修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