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 换灯管

楼主(2012-03-27):
我有一个联想19的液晶,应该是灯管坏了,屏上有很微弱的图像,不注意看根本看不到,我想应该是灯管坏了吧,把屏拆开换灯管,把灯管焊好后往里装的时候,把屏整烂了,我是第一次换灯管,悲剧呀。

网友:
呵呵 我前两天换飞利浦的   换完装起来有图像 但满屏的横纹   呵呵呵  估计是碰到屏排线了。。。。

网友:
第一次都是这样的,就当是学费吧

网友:
换灯管是个纯手工细活...多多注意些小细节..我这几天都是要换灯管...哈哈.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现在换19宽的.8个小时也就换15片左右..

嗯 我换个灯管一般都要顺利的话一般1个多小时, 如果不顺利的话有时候都要4个小时。。。 汗。
我给客人说是2小时的,实际动手也要差不多一小时,主要是搞灯管线花的时间
这速度已经很快了,我现在换一片从拆机到换完装机也得40分钟,慢工出细活

网友:
您还没有分清楚是高压板的毛病,还是灯管的毛病,先把故障的部位定清楚,再下手不迟

网友A:
我换灯管都是装屏的时候把屏角压裂掉,不知道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一定不能搞错安装顺序,顺序没错,一般不会搞坏屏,我试过一张屏,换好灯管装屏时,花想怎么装不回啊,结果用力一压,废了

网友:
我换灯管都是在一头把灯管抽出不动屏的、每次都是成功的

网友(点评):
想不明白怎么抽得出来,灯管架两边有凹的,把导光板卡住的

网友B:
楼主你咋抽出来的??我们把灯管取下来那个高压线还粘在灯架上的呢。。

网友:
我都是2个小时连拆带换带装好,多年来从第一台到现在从没有弄坏过,看别人的发帖很多搞坏屏的,就是搞得太快了,几十分钟换灯管,不搞坏很幸运

网友:
换灯管需要心细,酒后不能换灯管,一换就坏屏。

网友:
是个细活 暂时还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咋抽出来的??我们把灯管取下来那个高压线还粘在灯架上的呢。。

高压线2头断开换完灯管在焊接做好绝缘、把塑料封头剪开个能抽出灯管的口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灯管都是装屏的时候把屏角压裂掉,不知道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把屏边压碎了  不过装好后 屏没事,  吓我一身冷汗啊!

网友:
没想到显示器还有高原反映。。。

网友:
换灯管时要小心,特别是注意屏。

网友C:
我一般换个是30分种,从来不拆屏。只是抽出来,换上,外面固定线。不过浪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换个是30分种,从来不拆屏。只是抽出来,换上,外面固定线。不过浪费线。

能说的具体点嘛,这种方法没试过。

网友:
两端破拆,取出灯管。插入灯管后,两端焊好。线留外面固定ok。网上有卖灯管线的。便宜。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板的问题呢 换灯管还是楼上说的抽出来好 安全   绝缘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