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桥坏了。

楼主(2012-03-27):
AMD 大板。单桥。技升 AN52S。故障现象不触发。IO为 W83627DHG。 IO  桥  供电正常。 开关处有3。3V  开关发给IO的SIO_PSIN*有跳变。。IO给桥的信号 PWRBTN*有跳变。桥没发出SLP_S3*高电平。加焊过桥。故障还是一样的。大家给个思路。是桥的问题还是IO。还是差条件?

网友:
I/O 的 RSMRST呢 ?

网友:
查下桥的5大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不是桥就是桥的工作条件,先查条件吧。

网友:
桥差条件吧。

网友:
如果没记错75待机3.3v 67要有3.3V跳变  71吧?要有桥返回的S3信号 先75 再71 如71不正常查67 如67正常就是桥了

网友A:
楼上的,83627和87系列的搞混了吧?

网友(点评):
可能真的忘记了 不过修的时候会看下PDF 哈哈

网友:
可以断开IO与桥之间的S3信号 看看3V电压有没有出来 判断是没有发出还是被拉低

网友:
NF的桥容易坏,换桥试一下吧.但是感觉换桥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主板不是很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83627和87系列的搞混了吧?

87系列的顺序是 75  72  71  76,83627的顺序是 68 67 73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