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哈迈的HM1507-3 修本怎么样

楼主(2012-03-27):
德国哈迈的HM1507-3  150M  模拟/数字双用的,谁有用过这种机的,如了解的能解释下模拟/数字双用是什么意思。本人想买一台修本。谁能给点见意,

网友:
这个要多少钱呀?上个照片,大家看看

网友:
抄一段东东,自己看,修板板应该没问题,凡是能修台机的示波器都能修本本

HM1507-3数位/类比式储存示波器 西德原装进口HAMEG厂牌,频率响应DC-150MHz, 双轨迹输入 ˙ 垂直1mV~50V/div,水平10nS~0.5S/div,触发同步 DC - 250MHz ˙ 类比模式:CH1、CHII、ALT、CHOP、ADD、INV、A/B双时基延 迟扫描。触发模式:Auto/Norm、AC、DC、HF、LF、TV、SLOP、 Hold-off、LINE、EXT。储存模式:Roll、Single、Rese、Pre-Trig (25%~-75%)、Refresh、Average、Envelope ˙ 具波形自动设定,游标读值自动显示(V、Hz、T),9组图面存 取, 2组参考波形记忆,暂态信号抓取......等测量功能 ˙ 附RS-232介面及应用软体磁片,可与电脑连线进行资料储存分析 产品简介: HM1507-3采用微处理器设计管理前面板输入,执行计算及各种控制切换,是一台多用途多功能及简易操作界面的示波器,为了减少面板上的按健开关数目,将一些次要功能采用按下按键久一点(大约2秒)来完成功能切换的动作。对于复杂程度较单纯的信号波形测量显示,只要按下自动设定的按键开关,CRT萤幕上就会自动触发显示出最佳状态的信号波形,所有设定参数及测量读值也会显示在萤幕上,视实际需要也可用手动变更参数值。另具9组显示画面储存器,可将整个显示画面的所有参数,包含亮度和游标参数的设定,都一齐存入储存器内,可重复呼出或重复变更显示画面再存入。RS-232资料输出介面及应用软体光碟是HM1507-3的标准配备,可连接PC个人电脑作信号波形的记忆/存取/分析/列印及编程自动测试。 HM1507-3的信号放大器有很高的频率响应,信号振幅小至5mm p-p值也能稳定触发。显示正弦波信号时超过-3dB。输入方波信号时,上升时间<1%。 HM1507-3有双时基水平扫描功能,可显示输入信号的全部内容及输入信号的某部份放大内容,此功能适用于类比模式及数位模式。但在数位模式中,选择高比率放大扫描时,不会有亮度衰减的现象。 HM1507-3特别采用低杂讯8bit 快速A/D转换器,使信号和数值可以快速又低失真的转换。示波器每扫描一次的信号取样及存储都超过2000点。采用特殊的CRT射线管,可以显示出高位准高解析度的信号波形。 ˙200MS/s的信号取样率可以清晰的显示出20MHz单脉冲信号波形,envelope及average功能可用来显示多次取样信号的变化及差别 ˙使用者可以利用前后触发功能来分析信号触发前后的组成及成份。二个永久信号储存器,可以将标准信号或参考信号储存在里面,作为其它调校过程中的信号比对或标准。使用者可利用游标读取功能来测量信号波形,获得明确的电压值、频率值及时间差,作进一步的信号波形分析及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