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进水,现在是不开机

楼主(2012-03-27):
拆机发现进水,洗刷刷干净,用BGA加热了下,插电源试就不开了,查到TPS51125的11脚,20脚没有产生+V3A,+V5A,测量+V3AL,+V5AL都有,查看电路图发现时Q66要导通才能开启3V,5V

查没有KBC_PWR_ON,这个信号从EC过来的,EC有电压,时钟,没找到复位,但是坛里有些说英业达时序帖子说有几个信号都有

就只有STBY-LED#,LED-3-CAPS#是从U1023的管子出来的,STBY-LED#是2.2V,LED-3-CAPS#没有,旁边的电阻什么的和图纸不一样,上面有些脚是GPIO脚,也就是说EC和bois数据交换了,脚位有了定义,但是KBC_PWR_ON就是没有,而且它好像也不是GPIO脚,实在不想刷BIOS,那玩意我没有,老贵了,拉了一个3.3过去,EC有点发烫,有点乱来了,呵呵,现在就是问问大家,EC_PWR_ON的工作条件有哪些我没查到的

网友:
EC坏的可能也是有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回个技术性的,楼上两位,我说了,不想刷BIOS,EC换过了,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我其他没查到的

网友A:
编程器贵吗?你非要买那么好的,我看我买的200多块钱,8脚BIOS没有一个不能刷的,现在脚多的BIOS毕竟少了,百分之95都是8脚宽体BIOS,真的不算贵了,200多而已

网友:
你测EC给南桥的的信号了嘛  然后南桥在给EC一个信号 才能开启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贵吗?你非要买那么好的,我看我买的200多块钱,8脚BIOS没有一个不能刷的,现在脚多的BIOS毕竟少了, ...

200?什么型号,参考下,无奈昨天买了基地的500P,1700大洋啊

我买的是SOFI 硕飞SP8-B,带宽体和窄体2个座子,200多吧,8脚的都能写,别的不行。但是,对于不修台式机的来说,足够了。

网友:
不知道好用不,编程器我看都是英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