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22寸EGIYI液晶屏W2203通电狂闪

楼主(2012-03-27):
液晶型号:惠科22W2203
故障现象:通电狂闪
故障分析:
通电狂闪,但偶尔可以看到图像。根据维修经验,
通电后能看到屏幕图像大约2~5秒后闪灭,然后反
复这样,一般为400 V 100UF 大电容有问题;
通电后屏幕图像闪灭几乎看不到图像,间隔不到1秒,
一般为给灯管供电的(12V)有问题。
故障处理:
1、拆机,为了避免产生和客户不必要的麻烦,
      外壳损伤要将到最低。建议大家从底座敲开,
      然后用 一个废旧的IC卡开边。
2、取出电源板和控制板,电源板如图:
3、A处是220V经桥整流和400V100UF电容滤波后的直流电,经检测300多伏,正常。
4、B处是降压后的直流电,供灯管用,12V,正常。
5、C处是供灯管用的12V直流,DE12V直流升压 1000多伏的线圈。
6、 既然这几个点的电压数值都正常,屏幕狂闪(也  就是灯管狂闪)说明灯管工作不正常了,电压质量没法测(示波器给老乡借走了),那看看电容吧。
7、如下图:

8、A处是400V400UF的滤波电容,更换后,无果,还是狂闪。
9、B处是12V直流电的滤波电容16V1000UF,略鼓,更换后,无果,还是狂闪。
10、C处是12V直流电的滤波电容25V470UF,表面看正常,二极管档测电容重放电正常这时有点犹豫,这儿的耗电量很大呀,470UF有点小呀,更换16V1000UF滤波电容后,屏不狂闪了。

故障修复。

网友:
版主该把这个帖子移到液晶板块
hjq
怎么会想到换400V400uf电容的?在闪的时候直接测量12V、5V电压即可查到故障。

网友:
液晶通电狂闪这种故障现象没有遇到过大电容鼓包造成的,全部都是12V供电滤波电容鼓包造成

网友:
刚修过一长城17”显示器,通电一会就闪屏,拆机电源板正常,电容没有鼓包,更换25V 680UF电容为25V 1000UF,故障排除,有时电容看起来不坏也要换掉试试。

网友:
很好的一例维修实例,学习了

网友:
我修的时候一般也是先把12V周边的1000、25V全换了

网友:
25V680uf换成16V1000uf,耐压不够吧,时间长了容易返修。。。。。。。。。。。

LZ绝对是故意这样换的

网友:
灯光闪:1、12V供电不足——滤波电容漏电;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升压变压器虚汗;2、灯管坏或虚汗。本人只是纸上谈兵,还望高手指正。

网友:
楼主通过放电看电容好坏?

网友:
     这机故障修过~!刚开始还换高压条。成本高。。这样这边低~!
  把25V470UF的电容换掉就OK。
  管他鼓没鼓。。
还是要维修经验

网友:
如果想换大容量的,最起码你耐压值应该跟原来一样啊,你原来是25V的,你却换上了16V的,过不了多久肯定还得坏!!!

网友:
25V 680UF电容为25V 1000UF
可以这样代换啊 ???

网友:
一般有一个鼓包我都是全换(不值钱) 你省钱 就这结果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过,惠科好多机子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等着客户迟早会回来找你的。要是难缠的客户就更麻烦了,还是换V数大的再加多两个上去吧。

网友:
25V470UF  和16V1000UF 都是给12V滤波的,当然把25V470UF 换成25V1000UF比16V1000UF
要好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我曾经搞过一个 显示器一会就自动关机  用万用表所有电压都正常 最后发现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就是要这样写详细,支持

网友:
显示器因为电容出现的怪问题真的很多

网友:
滤波理论上是大点的好,但是原来的电容也是容量不够了吧,要不换上也不见得会好

网友:
电容不鼓也要换?学习了,经验

网友(点评):
主要容量下降引起故障,鼓,只是容量变化的表现形式而已!

网友:
我自己家的电脑就是惠科的,我也是刚刚接触学维修,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代换是可以的

为什么啊  说说原理啊

网友:
这款显示器的那个25V680旁边的二极管容易坏,贴片的,坏的时候电源响,电压不稳,有时也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