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a 全屏细竖条

楼主(2012-03-27):
开机全屏细竖条  机器摔过

网友:
学习一下

nahlj -5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外接正常,就换屏。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嘿嘿 不是新手吧 我也是 但是有思路啊 先换屏 嘿嘿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没图啊,,显卡我会先做显卡,,

网友:
换屏试下,不行就做显卡

网友:
屏坏的多,先换个试试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