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4002通病

楼主(2012-03-27):
不知道联想14002有什么通病吗,现在的故障是电流跑到0.7 不动了
通病

网友:
我还没有碰到这种通病

网友:
没有听说过啊 你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来机器先找通病啊

网友:
联想不是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型号吗

网友:
一般不都是显卡么

网友:
额···加焊显卡试试啊

网友:
型号不对应该是联想c466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动啊 具体什么故障也要说清楚撒。 想别人帮你 就要说清楚点啊。

网友:
C462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这种机子基本都是630 603的显卡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