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郁闷的机器经验多的进来

楼主(2012-03-27):
今天双敏945的台式机,做不上系统,换了个硬盘也不行,关键是硬盘式好的,等在用诊断卡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但就是进不去系统也做不了系统,

网友:
在换内存,换U,换电源,一切的都换了再有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了,这样的主板修就很难维修,最好是换主板解决了哇 。

网友:
CPU 内存 电源 硬盘 都是好的  但是就是做不上系统 郁闷  只有先看看做做北桥看看可以不可以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 PE能进吗

网友:
一样的一样的换!

网友:
嘿嘿 用安装版的那 安装到哪里就坏了 来个图片好了

网友:
换条硬盘线试试咯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到那里出问题??是装完了进不去系统?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个,是大板不带集显的,换了独立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