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液晶显示器很是郁闷经验多的进来

楼主(2012-03-27):
我的液晶显示器,前段时间高压板坏掉了 然后就在网上买了个高压板,但是改完之后开机之后是正常的,但是一到屏保的时候或是重启机器的时候显示器就不显示了···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自己开启显示,在期间还隔几秒就哒的响一声 等它自己开启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声音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能把它重启之后显示的问题,现在就是晚个CS也会刚开始就黑屏然后要等很久才能够自己显示游戏,等玩完之后再关闭CS又会变成之前那样黑屏然后自己过几分就亮了,郁闷死了 谁来帮帮我

网友:
量下开启信号正常不?

网友:
刚刚看见图我还以为是是硬盘修复坏道啦,呵呵满屏的花花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的供电不良啊。

网友:
或者高压板的开启信号由屏供电提供试试

网友:
   你改的是通用高压板吧?   是不是跳线没跳对、比如开关

网友:
建议把原来的高压板 去掉   开启信号接对了吗?    在就是电容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有坏的,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
若是石家庄的找我,很容易就能确定故障

网友:
别处还有故障,像电源的问题

网友:
可能还是高压板的接线没搞好。。。

网友:
看看 高压板 控制信号 ,  或高压包

网友:
高压板应该没有问题啊,我刚刚换上的,线都正确,但是重启后好像是液晶板接口那个地方发出的哒哒的声音,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液晶板的为题?

网友:
高压开启信号不对,或者供电不良

网友:
你的开启信号接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