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病毒破坏的文件怎么恢复?

楼主(2012-03-27):
被病毒破坏了的文件,乱码, 用R扫过也不行。用WINHEX打开 查看该文件的都是FF FF FF FF

想问下要怎么恢复文件?

网友:
用WINHEX打开 查看该文件的都是FF FF FF FF

病毒不会破坏成这样吧,是不是有坏道呀。

网友A:
硬盘我测了没坏道。罗工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我测了没坏道。罗工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都是F了,是没办法恢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F了,是没办法恢复的。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

网友:
是不是就相当于填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