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跑0.66就不动了

楼主(2012-03-27):
手上一台方正的笔记本,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跑0.6几,把内存拔了,电流跑0.5几,换了内存也是一样? 小弟是新手,我想问下是内存不过,还是显卡没过,诊断卡跑28

网友:
型号啊 版型啊 详细点

网友:
既然 拔掉内存0.5 不拔0.6   内存过了吧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内存没过去!先测测内存供电正常么?

网友:
看是不是独显的那种   一般是显卡门问题  这种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
清华同方 超越V30 芯片组是KM800的 集成显卡的

网友:
蓝天代工的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以前遇到个,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的,,没修好啊,,,

网友:
我用万用表量R182连时钟芯片这端是0.6V左右,再量另一端才0.4V ,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