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坏硬盘,很奇怪!!

楼主(2012-03-27):
一个硬盘型号MD01000-AVDW-RO,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笔记本的,不能识别。将硬盘装上电脑,插上u盘启动,能进入u盘的PE系统,但是u盘上的MHDD和其他的硬盘检测修复软件都启动不了,而且进入u盘的PE系统也很慢,不接硬盘20秒能进入桌面,接了硬盘要两分钟才能进入桌面,运行PE系统里的PTDD分区表医生,提示找不到硬盘的分区表信息,进入之后,能看到硬盘的容量是90多G(硬盘上标的100G)提示硬盘已损坏,需要重建分区表。点击重建分区表后,扫描非常慢,扫描了30 个小时后重建分区表失败。

奇怪点1,不接硬盘或接个好的硬盘,U盘里的MHDD和其他的硬盘修复软件都可以使用,进PE系统也很快。接了这个坏盘后,U盘里的硬盘修复软件就打不开了,进PE系统也非常慢了,PE系统运行起来也很卡。
奇怪点二,其他的硬盘重建分区表只要一会儿就能完成,这个硬盘扫描起来非常慢,扫描了30 个小时还是重建失败。

求各为师傅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
硬盘 坏了吧  低格可以么

网友A:
坏了只有扔垃圾了  我这里好几个都是这样  很多坏道 送给专业修硬盘的修也说修不了。

哇咔咔、版主为何也这样呢。。 自己动手起码尝试下嘛 不要别丢垃圾桶 给我邮过来哈。
你的修不了,不代表别人的,还没有尽力维修挽救,动不动就丢垃圾桶,那还要技术员维修干什么呢。

网友:
先启动MHDD,然后,接上硬盘,检测一下,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接在台式机上,连PE都启动不了了啊,怎么办,

就不知道,接上坏硬盘为什么会降低电脑的运行速度???

网友:
硬盘坏了,还是换一个比修它来的快。而且还赚钱

网友:
硬盘肯定有坏道,启动慢的系统在不停的读取,坏道不是一般的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在台式机上 U盘进MHDD  ----SCAN   命令 先看有无坏道  SCAN 可选扫描开始扇区 不要重建了 若有坏道 屏蔽 ...

Mhdd扫描不到硬盘

网友:
终于用MHDD给它扫描了一下,全是"!"号,一个好的都没有,不会整个盘都是坏道吧,难道磁头有问题???

网友:
全盘都是!!!!的,自己也碰到过几个,自己技术水平有限,没搞好一个。pc3000用不来,没办法。全当垃圾处理了。

网友:
固件坏了,要重刷一下

网友:
既然你这样说了   可能板上的芯片哪里出问题了。。  试试吧 磁头几率较小吧  听听声音 估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只有扔垃圾了  我这里好几个都是这样  很多坏道 送给专业修硬盘的修也说修不了。

当然我也想把它修好  送专业修盘的都没说没救了 我这里换下来好多这样的硬盘10到500G 一般我用HDDGEN扫描修复不了 送专业的修不行就卖垃圾盘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盘,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难道硬盘也有山寨的了

网友:
固件有问题,能修的

网友:
全盘都是!!!!的   两种情况  1 加密了  2 固件坏 确切点讲是译码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只有扔垃圾了  我这里好几个都是这样  很多坏道 送给专业修硬盘的修也说修不了。

以后有坏的盘,可以发给我看看。

网友:
维修新手,学习中······

网友:
硬盘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