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式机 精英主板 前置面板有声音,后置面板没声音

楼主(2012-03-27):
今天一个台式机  精英主板      前置面板有声音,后置面板没声音。拔掉主板上的前置面板插头后面板就有声音
插上插头 后面板就没声音 ,前面板声音正常,换了个前面板还是一样。有没有遇见这样毛病的。
难道是 主板上的排针虚汗了    。没有吧主板拿出来  看不到  客户不用前面板   前面板的插头没插,后面板正常。高手说说

要是HD的声卡的话,是高级设置里设置看看!

yzz163 -4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

网友:
你前面插了耳机 后面当然没声音了  你拔了前面的插头后面才有声音的。

网友(点评):
到底是插前置后面没声,还是不插前置后面也没声

网友:
进声音控制台调下。。。。

网友:
前后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同时都是会发出声音  好好在声音高级设置 里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面板检测那没禁

网友:
查接口部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情况,前置有声音,后面的没有,结果是前置音频线插在主板没有插好。重新插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驱动重新安装一下,进里面去设置一下。我的是精英MCP61M-M3 V1.7重装系统后故障和你的一样,我重新下载了一个驱动,进里面去设置了就好了。

网友:
这是肯定软件问题,高级音频管理器里面可以调,里面有个IO设置的,把禁用前面板插孔前面的勾去掉看看

网友:
拔掉前置插头,主板只用两个跳线帽试试。

网友:
进声音设置里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