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外接不显

楼主(2012-03-27):
客户拿来时表现如下:

据说是从床上掉下来,屏的右下角有一圆形向四周扩散的裂纹,屏不显示,但能启动且能听到开机完成的WINDOS声音,按FN+F3外接不显示。

处理如下:
拆机,裸板接外显,可显示开机的“LENOVO”LOGO,以为没问题。换屏,装机。
再次测试,按FN+F3,内屏会暗一下,但外接没反应,内屏继续显示。

请教大师,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吧快捷键驱动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了,外接不显

网友:
看下屏线有问题没

网友:
请教一下,屏线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摔的机器问题多,BGA虚焊,掉点,屏坏

网友:
现在是正常开机,运行一切正常!仅仅外接不显。